精英K8T800短路

楼主(2008-11-08):
精英K8T800短路。。更换CPU MOS管后,能用几分钟,(CPU供电   MOS管,二极管,换完还不可以,包括,电阻,电容)真是超郁闷了~~可过几分钟又出现短路现象
                        内存,北桥。供电正常,
               有经验的同志,给俺分析分析,

网友:
CPU供电芯片和MOS管换掉。

网友:
有供电芯片不良.

网友:
我也遇到过,大部分的情况换VCORE芯片,MOS管,二极管,电解电容就行,也有,还有旁边的一些小电容漏电也会导致烧掉的,还有VDC供电骗小一点也会导致这种情况,这种情况也是最容易忽视的,那就要请 维修者好好的查拉

网友:
呵呵。谢谢了。。
           假如   说的不错    谢谢各位了。

网友:
K8不是笔记本主板吧

网友:
当然不是的了。。
      是ESC的。。

网友:
郁闷了。这主板是通病。一短路就修不好了。。
    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小弟在这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