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上半部分正常,下半部分平行四边形失真

楼主(2008-11-08):
怎么调都调不好,可以把上半部分调的很好,但是下半部分不成,枕校电路是哪部分?

网友:
相机没在手底下,手机照的,凑合看吧

网友:
行场震荡芯片是哪个?一般为多少脚的?显示器一般我还只是会换换行管,IRF630,TIP122以及电源部分的问题,菜鸟一个,麻烦讲详细点,有必要搞ROM吗?

网友:
用OSD调要注意:1、首先调整枕形失真,使画面成矩形或桶形;
2、再调节桶形失真,然后依次调节行和场幅,再调整“中心、上下、左右”,使四周基本达到屏幕边缘,画面居中;
3、此时如果又出现枕形失真和/或桶形失真,再重复第一、二步骤即可。如果不行应先把整个图像缩小一些。如果怎么也不能调到理想状态就只能在机器里面在找到硬件调整的微调来扩大范围,再回来调OSD。

网友:
OSD肯定是不行了,有工厂模式试试倒是可以

网友:
调不好的话,写个数据看看。

网友:
这种情况我想应该能调好。只是你要多试一下用户菜单和工厂模式里的相关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