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4主板装入机箱后就不能点亮的!

楼主(2008-11-08):
我将这块主板拿出机箱,插上电源就可以点亮的,但一旦放入机箱,上好螺丝钉,就点不亮的。真令人不得其解。有没有人遇到这种情况,敬请说说呀。谢谢了!
点不亮

网友:
桥或CPU座空焊

网友:
谢谢版主
是不是板子放入去,就碰松了某些焊脚吗
不过,机子是联想品牌机来的,主板是名牌华硕的,看了看,好难找出有虚焊的地方呀

网友:
LZ你的不亮是指不上电还是上电不亮,如果是上电不亮有可能像二楼所说的那样。如果不是你可以把开关排线全部拔下来用短接法去开机看什么情况。再就是用你在下面用什么件点上去也用什么件点比如说网卡,声卡这类的东东都拔下。

网友:
bga空焊从表面是看不出来的。
应该是上好螺丝后主板变形导致bga接触不良。

网友:
是上电不亮吧 我是直接短接触电的,也没装网卡声卡的 谢谢

网友:
谢谢版主
不过,我也试过,没装上螺丝钉好像也是这种情况的,
就是好像那主板外接端口的那边一接近机箱就不行的

网友:
也有可能是机箱的开关线或者复位线有问题,我都遇到过!在下面点,好好的,一上上去就不行了,把线拔了,拿镊子靠,就行了!还有就是看机箱里垫主板的那个冒位置对不对.

网友:
我也曾碰到联想的一款电脑,主板不是华硕的,但故障状况跟楼主相似,装入机箱就不能良好工作,拆出摆在桌面上就没问题了。
我的解决方法就是:换一个机箱,就工作正常了。

网友:
机箱短路
建议

网友:
接触机箱的各个上螺丝点上下面加垫片

网友:
联想754主板用得最多的是 精英 K8M800
如果真是BGA虚焊的话,放在桌上,稍改变主板的形状,模拟装在机器里面,应该会出现问题的~
机箱里面有短路还真有可能! 据我了解,联想原装的机箱还是做得不错,较平整,不易使主板变形~!我自己用的就是锋行X机箱,一个机箱+电源 450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