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纯平WEIYI,亮度自动变暗故障?

楼主(2008-11-08):
17线纯平WEIYI, 型号:1769 OSD
刚开始正常,1分钟后亮度自动变暗,请问这是哪里的故障啊??
亮度

网友:
换一个高压包试试看

网友:
把按键都换换有可能有漏电的

网友:
变暗时测量一下和亮度相关的那组电压不正常不就知道故障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