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600的 疑惑

楼主(2008-11-08):
戴尔D600为什么 裸板 不能开机点亮
戴尔

网友:
这个机只要上了CPU和内存是可以开机的,如果开不了肯定是你的主板有问题。试一下多插几下内存。

网友:
这种情况我依然遇到过,不有的扳子不上CPU就是开不了机,这种应该是BIOS程序设计问题把

网友:
帅哥。电压都上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