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8-11-08):
在ME1+上拆出来的,用表检测时像场管,不敢肯定也不知正常是多少参数.电源故障,没电压输出.各位朋友看下有什么介绍下代换.
电源

网友:
K系列的管子都是场效应管

网友:
可以说清楚点在那里的吗,好像是开关管吧!

网友(2009-01-03):
是电源上用的吧,我告诉你这个管子的参数,你就可以找到很多可以代用的管子了.
Vdss:900V Id:2.5A Pd:40W
可以代换上面那个管子的型号有K1535,K1603,K2677,K2771,K2746

网友(2009-04-27):
修过,是个开关管(V型场效管)

网友:
是电源开关管

网友:
可以代换上面那个管子的型号有K1535,K1603,K2677,K2771,K2746

网友(2009-06-11):
是电源的开关管 应该是个N沟道 的吧K1535,K1603,K2677,K2771,K2746这些都可以代换的

网友(2009-10-29):
2SK3566 - Silicon N Channel MOS Type Switching Regulator Applications - Toshiba Semiconductor

网友:
我一般用k1507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