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L1715B的问题

楼主(2008-11-08):
求助ACER AL1715B的问题,现有台ACER AL1715B的电源板我拆出来测量是只有一路5V的输出,想问一下各位高手,电源板的原来输出是有多少路的?是不是就是这样只有一路5V的输出?
求助
ACER

网友:
你说的有点简单了,你的液晶现在是什么故障,是不通电还是通电后无显示

网友:
现在的现象就是 接电源.信号线以后画面反白,亮绿灯,过一下就变黑屏,灯不亮.然后再画面反白,亮绿灯再黑屏.就是这样反复循环

网友:
看用了几个整流管,三脚封装的二极管。就可知提供几种原始供电了

网友:
把按键排线拔了开机看是否好。先确定故障范围再修呀

网友:
楼主都说了:画面反白!
这么明确的说明,你还能说按键排线??

网友:
你先用通用驱动板和高压板点一下屏看正常吗,ACER很多都是MCU程序损坏引起

网友:
屏白了,说明有12V,照8楼的说法试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