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决得高手在误导新手(就一主板复位电路如何测试贴)

楼主(2008-11-08):
这里是一个新手的提问“各个复位电路如何测试------我知道复位电路是集成在南桥内部的,工作时,南桥给各个设备提供初始化,但不知道在维修中应该如何去测试各各复位是否正常呢?”
     这里是各位高手的回答    1.“分别去量
                                               方BIOS:2脚
                                             PCI:A15脚
                                            AGP:A7脚
                                            IDE:1脚
                                           PCE-16X:A11脚 ”
                                         2.“最好是买假负载就简单了”
这里是提问者跟贴:"是不是在测试的时候用个万用表,打在电压档,黑表笔对地,红表笔对测试点,然后点一下复位的开关,如果万用表,有电压的跳变就是正常的,如果没有就不正常吧?"

这里是高手们的跟贴    1 “支持#2 ”
                                    2“是不是在测试的时候用个万用表,打在电压档,黑表笔对地,红表笔对测试点,然后点一下复位的开关,如果万用表,有电压的跳变就是正常的,如果没有就不正常吧?
                               分别去量
                              方BIOS:2脚
                              PCI:A15脚
                              AGP:A7脚
                               IDE:1脚
                             PCE-16X:A11脚
                                 3”回复 #2 主板维修一技师 的帖子  你说的是测各脚的电压吗?“      (最后一个跟贴者)

   在上的看来,这个贴的提问对于新手来说还是没有解决,很多高手都可以很容易的理解这个小问题,但对于新手来说就麻烦了,其实:分别去量        方BIOS:2脚     PCI:A15脚     AGP:A7脚        IDE:1脚        PCE-16X:A11脚  内存无,这个我相信很多新手只要多看看资料就知道这些测试点,   但我相信90%的新手去不知“我到底是要测这些测试点的什么,来判断有无复位”。

                我也是菜鸟,我也不知道在知道这些测试点时,要测它们的什么来判断有无复位。

                      我在这里猜了一下肯定是  A测看其测试点上有无电压     B干脆使这些测试点与地线碰触一下,看有无反应

                         在这时我只想让高手看完贴后能给出  是A对还是B对,帮忙回复一下,  或更好的指点迷精

网友:
A

偶遇 -10 骗分帖

网友:
要看那些点,在点复位开关的时候,是否有一个高低高的电平变化.

网友:
有高电平复位,也有低电平复位。

网友:
建议你看一下主板维修的基础资料,要看主板有没有复位,先要有供电和时钟这些条件,复位又有很多,要查CPU,PCI等等,要是整板供电时钟正常,再去查复位

网友:
主板维修时去量什么脚位一般都指的是电压,但是量电压也不一定准确,关键是维修的工具简单,只能量电压确定好坏了。

网友:
明白了点点。  谢谢了, 复位就是在时钟正常情况下,点复位开关, 在各测试点看有无高低电平的变化。
     在这里又有一疑点,那就是"点复位开关“  这个开关就是主板开机键那一排针中的复位开关吧??  或可不可以在主板随便用接地的某一处,与主板上任意一复位点短接??    在PCI槽有插诊断卡时,卡上的那个复位灯是指的PCI复位吧?

网友:
短接复位两排针简单点,搞那么麻烦干嘛

网友:
明白了,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