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V7650 17寸纯平显示器,无菜单

楼主(2008-11-08):
惠普V7650  17寸纯平显示器三无,查行管坏,用5411代换后开机有图像一切正常,但按键调不出菜单,查按键良好,该机MCU为SAA4849PS,看图像不像数据问题啊,行场脉冲都正常,按键检测脚电压变化正常,不知道是不是MCU坏了,哪位大哥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调节按键,看看图像有没有变化,如果功能能实现,一多半都是尾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