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TE2100本本不显示

楼主(2008-11-08):
此本本开机后代码显示FF(LPT) 显示C0(MINI PCI),显卡板上VR5084(精密取样限流电阻)电压0.25V,感觉不对,与Q5004相连,是显卡坏了码?请大家帮忙
如有
请发一份,网站上的我下不了
faye-meteor@163.com
谢谢
显卡

网友:
外接显示器能不能亮? 这款机器一般 显卡和主板接口,显卡上的屏线接口,以及主板和电源板接口比较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这款机器是不是两块板加焊下两块板的连接接口试试看

网友:
显卡板坏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