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MF786 行幅不能调窄

楼主(2008-11-08):
TCL  MF786 来的时候图像窄不可调并有枕型失真,拆开检查无开旱。测试TIP122  C角电压0.2V发现C角相连的电阻烧黑,我更换0.22欧的测试C交电压为17V ,一看屏变宽了。我在菜单里调行最小就就能调到满屏(就是不能调窄),调满屏以后左右两边有点压缩,中间显示正常,调宽可以调。阻尼没坏,阻尼相连的俩电容换过,TIP122换过,TIP122相连的电容换过,测试TIP122控制级,调行幅有变化。  我把TIP122摘下来又变窄,变回刚来的时候那样。校正的630 电容都没坏。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在调的时候测试TIP122的变化情况。

网友:
在行幅最窄(菜单里调到0的时候)电压0。9V
在行幅最宽(菜单里调到100的时候)电压1。2V

网友:
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

长风 -1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可以进工厂模式调一下啊

网友:
还是校正电路有问题。代换发热不正常的630和对应的校正电容。

网友:
这个机器有俩组校正,我又把俩630 和对应的电容都换了,故障没变

网友:
我进工厂模式调了一下行幅宽窄那项,调完以后图象不压缩了,图象满屏了,菜单里最宽的调到100的时候变成满屏了,应该说能正常用了,就是不能调太窄和太宽,这个太不好查了,就将就给克户吧,谢谢长风板主和帮助我的。这个是TCL-786 进工厂模式的方法,以后大家用到
TCL -MF786显示器
   在显示器正在工作时,拔掉显示器电源线。用左手按住MENU不松手,再用右手把显示器电源插上,等显示器屏幕出现图象时,松开左手即进入工厂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