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45e加电无显示,求个维修思路。

楼主(2008-11-08):
技嘉8IE2004P(845E)能加电但是点不亮,debug卡显示4个横,求大侠指教个维系思路。cpu换过了也不行。

网友:
楼主大哥,小弟我好想要啊

孤帆远影 -30 恶意灌水

网友:
先刷个BIOS试一下,这种板BIOS容易坏

网友:
先查CPU的供电。一般在1.75V左右。

网友:
先检查整板的供电
此类技嘉板特垃圾
U座,BIOS都是爱出毛病的地儿

如果U座是BGA的,千万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