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PE1000-G主板不跑码

楼主(2008-11-08):
大家好...请叫GA-8IPE1000-G主板不跑码,诊断卡IRDY 与FRAME灯常亮...上假负载测试CPU工作条件都常用...请高手给下一步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这块主板,你先测一下所有电压,供电,对不,如果供电正常,复位又正常后,刷一个BIOS,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刷一下BIOS。技嘉的板有时候是BIOS坏的很多

网友:
BIOS刷了不行......故障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