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我的硬盘还有没有维修价值(已用THDD加一下G表解决了,谢谢)

楼主(2008-11-08):
昨天收到三块WD200AB-332BBVA0的硬盘。都有这样那样的毛病,其中有两个用HDDTEST检测没有发现坏道,但检测途中有卡机的现象,进展有点慢,加电、停电时敲盘寻轨有点久。有一个检测出12条坏道,且分布均匀。如图:请问各位大师修复的机率大不?

网友:
缺陷扇区又不多,  用THDD加一下G表不就解决了?!

网友:
WD20G修还有什么意义啊

网友:
把有坏道的地方分一个小一点的区,隐藏起来,如果要卖的话还是修一修吧

网友:
楼上的兄弟,请问你用什么软件扫描的啊。小弟也是初来,不懂

网友:
版主已经说了。mhdd也行。

网友:
谢谢各位啦,这几天出差,没有及时反馈各位.请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