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辨别一些ic坏了

楼主(2008-11-08):
谁能列出一些ic好坏..怎么测量.比如:电源ic.和时钟ic................

网友:
电源IC的判断:首先确定它的输入脚有没有5V或12V,,如果有就测这个IC的输出脚和PG信号有没有电压和信号.没有就是这IC坏...至于怎么知道那脚是输入那脚是输出,具体看IC的型号到网上查找它的引脚定义.也就是PDF
时钟IC的判断:先测它旁边那个晶振的2脚电压各有1V左右的电压.如果有就说明时钟内的分频器是好的,反之就是坏的.接着可以测PCI的B16针脚的时钟信号..没有就是坏的..以前的老板也可以测ISA槽的B30针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