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PX8 NEO-V点不亮

楼主(2008-11-08):
一块V星PX8 NEO-V  MS-7043点不亮。测试。CPU电压1。75V  。 内存。2。5V1。25都有。桥供电正常。测U座好的。网卡已取。IO已换。还是不跑马。。打南北桥无明显短路。现不知如何下手。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
CPU时钟有没

网友:
再不行就刷个BIOS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