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65MB电源故障

楼主(2008-11-08):
三星765MB 电源不通电,一通电指示灯闪一下就马上关闭,用万用表量次级各电压,就跟指示灯一起一下子就没有了,断开各次级电源,问题还是一样,怀疑问题在初级电源故障,但量不出有损坏的零件,没有思路,之前也碰到过三星其它机型此类的故障,没有修复。有那们大侠修过这样的机,帮不弟一下,谢谢!

网友:
看一下控制级的稳压二极管 是不是软击穿了

网友:
考虑一下是初级电源的问题

网友:
对三星显示器而言,这种情况一般是高压包坏了。引发电源瞬间保护。

网友:
今天看下断开—13V就会,接上60W灯泡在主电源保险的两端,取下保险,灯泡会不停的开和关。

网友:
楼主最好能把电源电路图跑出来,让兄弟帮你分析一下
楼上有几位兄弟没有看,他已经断开后级电路了,还是不行
问题肯定是出在电源电路了
没有电路图的话,还真不好分析了

网友:
开机时有没听见消磁声,就是“喀”的一响,如果听到的话,就表示CPU工作了,这样,大多是高压包的问题了。如果开机指示灯一开立刻闪,那就是电源保护,查一下场效应管、二极管之类有没短路。

网友:
断开—12V,它是连到场IC供电的,接的灯泡一开一停,但速度很快,不是正常的状态,正常的会慢一些,电源是DP10C控制的》

网友:
这是它的电源图片

请各位兄弟帮一下忙分析一下

网友:
查行逆程电路中是否有二极管击穿短路。

网友:
同意5楼的,高压包坏就是这种现象,重点高压包,我就遇上过!

网友:
查查取样电路和保护电路!

网友:
从你描述的情况看,很像是保护电路在起作用,注意一下是否有瞬间的高压,断开次级的主电源,用灯泡测试。

网友:
我修过一台TCLMF706的显示器,他们用的就是三星管,电源芯片也是厚膜块,故障很相似,你可以先吸空行管C极试一下,我估计你的包是挂了.

网友:
我的也是这现象,不知下手,三星783 电源是DP901 .继电器很慢的吸合、断开。换了包也不行。请高手指导以下。

网友:
电压高,保护电路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