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661gx-m7点步亮

楼主(2008-11-08):
一块661gx-m7主板,cpu不跑码,工作电压,复位,条件正常,用诊断卡复位灯几秒闪一下,OSC ,BIOS灯步亮,换CPU座,效果一样。

网友:
建议先换个I/O试下,不行就可能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内存条换过没有,有可能是内存条问题。

网友:
这块板子,原先是用力按住CPU就能点亮,现在换下新的CPU座,还是一样的效果

网友:
那就是你cpu座下面的铜皮触电氧化了,建议你用刀片刮干净,在镀锡

网友(2009-12-13):
一摸一样的板子 LZ修出来的话通知一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