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优派 VA520数据

楼主(2008-11-08):
求优派 VA520数据 今接到一台 VA520 来修,加电显示无信号输入,测量H/V均正常,怀疑是数据问题,这种是老的15的那种,哪位大哥有数据的麻烦传一下,谢谢。
无信号

网友:
行,场信号确定对吗?H是13针,V是14针

网友:
是啊,我确定是好的~

网友:
这种情况下是MCU问题的可能很小,三星的MCU容易出问题,不过优派还很少,仔细检修一下行场电路到芯片的电路,实在不行就换通用板,这个程序估计你等不来,呵呵

网友:
搞好了,很郁闷,是一个波形放大信号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