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1000 修复过程

楼主(2008-11-08):
客户拿来前修过而且同行跟他说不能修复,本来是拿过来卖,但是成色太旧我不愿收跟他说给他修到能用。
故障:上电无显,代码A0 结合电流跳变应该是不过内存
拆机测试是一个内存槽不能用,用打值卡出现有两个数据脚二极体值无穷大,这种造成这种情况主要有:桥到内存槽中间电阻损坏,桥空焊、内存槽空焊、断线(个人理解以前老师讲的早忘光);测电阻阻值正常,加焊内存槽后那两脚二极体值正常。
能正常开机,不过几秒就自动关机,以个人经验是CPU过热保护,处理下散热片加点硅膏这个问题不再出现。
重新做系统不管是用GHOST版还是完全安装版都是装到一半就死机,试了几个完全安装版发现它们死机都是在“正在安装设备”到一定位置就死机,最小系统法也不行,应该跟主板上集成设备有关,再次拆机把网卡、声卡、1394、读卡器这些芯片一个一个取下来试最后是拿掉PCI74(PCI卡槽数据芯片)后能正常安装系统,进系统测机一切正常。

网友:
过程挺复杂..不容易啊..楼主一天就搞了这一台吧..

我遇到这种故障一般先换CPU内存硬盘.不行就做南桥了..

网友:
高手呀  估计就的一天时间  不过此故障就是比较头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