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L-N51E(C51G-M2)主板开机跑FF,CPU供电1。3V,内存供电2。5V,1。2V。触发正常

楼主(2008-11-08):
(无正文)

网友:
这地方阻值本身就小,最好量一下电压

网友:
对地电阻都比较偏低
电压也低
桥短路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阻值一般是20以上,测量一下别的地方确定北桥是否有问题。

网友:
次板多是旁边那8脚芯片坏了

网友A:
阻值一般都很低的,可以上电量下电压看是否正常,楼主所款之处有个线圈量下线圈看有没有1.5V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阻值一般都很低的,可以上电量下电压看是否正常,楼主所款之处有个线圈量下线圈看有没有1.5V供电

线圈有 1。2V的供电,这块主板是联想品牌机子拆下来的,客户说还在保修期内,拿走了去保修了,要不然还可以在修修看增加自己的知识。谢谢各位了。

网友(2009-08-14):
[今天我也遇到这块板子了,加上CPU后,点复位,post卡上的复位键不亮。不加cpu,post卡复位键灯常亮,请高手指点

网友:
像这种板一般比较喜欢北桥空焊,可以压桥看看,再不行的话你看下CPU的复位正常。不正常跟北桥的关系大

网友:
应该是北桥虚焊,我就遇到过这种故障,重做桥就好了

网友(2009-12-11):
这两天碰到此种故障,有时触发跑FF,有时按压跑码挡C1,有时可以正常过,典型虚焊故障,只是没设备,无法补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