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曼 NM-0701怎么打开?

楼主(2008-11-08):
四周没有螺丝 有谁知道怎么打开吗?求教了!

网友:
我觉得应该在皮面下!不行找个工具把皮面拿下来,看看有没有,如果没有再粘上也看不出来的!

网友:
只要不是用胶粘的就可以打开    先确定有没有螺丝   要是有就应该在皮面下面   用手按一下  看能不能感觉到螺丝孔   还要找个刀片之类东西拗

网友(2009-01-20):
用指甲扣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