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MF796-5 二次电源低,行幅窄(已修复)

楼主(2008-11-08):
开机测量一次+B是50V正常,二次电源只有70V,有时候一个星期又是正常的,有时候开机就是坏的,已经代换了UPC1888的14脚到二次电源管8N25之间所有的元件,包括二次电源管和电感,从高压包反馈过来的取样电路到UPC1888的11,12脚也都检查了的,返修好几次了,有什么好办法能判断是哪的问题,因为二次电源都是相互牵扯的,一低电压都低,不好判断是升压的问题还是行取样的问题,各位给支支招呀
   参考图纸

已经修 好,是C412-331P不稳定漏电

AOC 7klr.pdf

网友:
换过行管了吗,有可能是高压包的问题

网友:
行管是原装的,没有换过

网友:
晕,怎么这快时间就不能编辑了呢,已经修 好,是C412-331P不稳定漏电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查不出是哪坏。

网友:
二次电源不断的110V-70之间来回变化?

网友:
有1888资料吗。谁能传一份给我

网友(2009-10-02):
今天修好一台,是晶振断脚了。

网友:
这种应该算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