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30开机出现0190报错。

楼主(2008-11-08):
今天收到一台IBM T30机器,刚开始时出现开机不加电,故障解决以后,装电池不充电,但能正常启动,用电源开机出现0190报错就关机。请高手指点。
不充电

网友:
3806及周圍電路都值得懷疑。。。

网友:
电池坏了 0190是电池电量低的报错

网友:
H8芯周边的电容问题啊

网友:
电池电量低的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