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偏低

楼主(2008-11-08):
CPU供电偏低

我是一个技术员。也一个新学主板维修的学员,我遇到一个难题上AMD942的主板,CPU的供电一般电压在1.3v左右,我遇到几块主板电压在1.1v,用示波器来测试: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常,请问CPU供电,那方面电路坏的.我很想知道.高手请教.

网友:
请问板子上电带得起负载吗,要是带不起,可能是电容漏电.
板子上电压相差0.2V应该是正常的吧,

网友:
难题就是在相差0.2V?CPU就不工作?相差0.2V大多属于正常,CPU有FB电路,电压不够,会调高的,你是属于假岁载,MOS管有问题没有对地电阻,电容鼓包漏电等

网友:
MOS管没有问题,也没有对地,电容也是好的,我是上CPU的。电压1.1V就是开不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