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 8IE800供电1.89V

楼主(2008-11-08):
急。急。急 GA 8IE800供电1.89V CPU 主供电1.89V ,郁闷,不知从何下手,求高手指点,时钟0.38 RST1.89V PG 1.89V
不亮。。。。。。
cpu

网友:
难道没有高手吗?怎么一个回复的也没有啊

网友:
你上C4 1.7的CPU吗?

网友:
上的是CY D2.4的CPU.现在的电压为1.83V,上CY1.7的为1.89V
[
]

网友:
上的是CY D2.4的CPU.电压为1.83V,电压太高,小心烧CPU,VID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VID信号怎么差,能否指点一下。。。。。。。。。

网友:
通过你上的CPU VID来确定你的CPU供电芯片针脚S0-3的供电组合(查表),达到不同CPU主频不同供电的目的。

网友:
将电源管理芯片和驱动芯片 MOS管一起换掉试下

网友:
看看你的CPU供电芯片的型号,查找相应的PDF,找出VID0---VID5 引脚的位置,测量这几个引脚的电压

网友:
还是找不到故障点,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