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45GV主板点不亮,南桥发烫,如何维修

楼主(2008-11-08):
技嘉845GV主板点不亮,南桥发烫,如何维修

网友:
如果是一通电就发烫的话,那南桥肯定烧了

网友:
如果通电后不长时间就发热可能是南桥烧了!没办法,找个同型号的南桥做BGA!~

网友:
如果是上电后南桥发烫的话 你把北桥边上的那个D17N03换了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没触发南桥就烫那在排除网卡和1394好的情况下就是南桥坏了,一般这种情况90%都是南桥烧了,如果不触发南桥不烫,触发后南桥烫那80%是由于AGP供电不足,换了给AGP供电的场管就OK了,如果问题还不解决的话那就是 南桥烧了

网友:
我觉得也是 我是菜鸟

网友:
检查AGP1.5V是否有输出,没输出,修1.5V,有输出,南桥挂

网友:
80%以上应该北桥别上那个供电管坏3055或者15N03/17N03

网友:
这GA-8LD533很多都是这样,南桥挂,换主板或南桥

网友:
主板已修好,谢谢

主板已修好,是北桥别上那个供电管坏APM3054坏了,换了一个3055就OK .开机后正常工作
谢谢 各位大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