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急,DELL17寸液晶显示器指示灯一闪一闪

楼主(2008-11-08):
DELL17寸液晶显示器指示灯一闪一闪的,屏幕没有任何图像。型号是E173FPB,内部看到BENQ的字样,应该是明基代工的吧,屏的型号是LM170E01。
驱动板不插的时候电压应该正常的吧,15V给高压板,5V和3.3V给驱动板。但是一插上驱动板就不对了,指示灯一闪一闪,供电电压也随之跳变,高压板附近发出吱吱的声音,随指示灯的节奏发出叫声,反复如此。
我的是高压板和电源一体板.
后然我吧15V给高压板的供电给断开后,在接上驱动板,测得15V的电压变成了20V了。不接驱动板电压正常,还是15V。如果我现在在20V的情况下接通用高压条是不是会烧高压板?
我现在非常的奇怪,怎么会变成20V的,查了也查不出来!

网友:
你看下按键和驱动电路

网友:
维修明基的机器,先从明基的通病下手,5707 9024等问题不容忽视,~~~
  另外,待机电压升为20V是正常的,这个跟明基的电源电路中,取样电路有关系,这种机器,改通用高压条的话,正常开机没问题,但待机状态,易损高压条,就是因为这个20V的问题了~~~~~~

网友:
高压变压器坏了也会这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后然我吧15V给高压板的供电给断开后,在接上驱动板,测得15V的电压变成了20V了。不接驱动板电压正常,还是15V”时,没注意屏是暗屏还是黑屏?指示灯还闪的吗?这些是让别人帮助判断故障的基本现象。因前有现象,后改变了连接方式,还应对应前说过的现象加一说明才好判断。

网友:
我今天修了台 是5707击穿了 不过上了个 通电啪的一声 !还要继续查下!

网友:
恩  同意《应该像明基LCD一样来维修先把该换的都给修复再查下一步》的师傅说法。

网友:
同意3楼的说法//////

网友:
我同意三楼的说法。。今天也是DELL17刚开始是通病不知道让我怎么搞了。现在电源灯一亮一亮。。。最后还是高压部分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电源有问题,带负载能力不行

网友:
我修到一台是电源次级整流二极管坏了。

网友(2009-12-20):
今天修到一个19的清华同方显示器也是这样,还有有节奏的嗒嗒的声音。

网友:
5707坏啦肯定是

网友:
今天我也接了台DELL17寸液晶显示器指示灯一闪一闪 。找不到原因,真是急啊。看了楼上的师傅说的会不会是高压出问题啊

网友:
以前有修过类似的机子    啪啪声音    电源接口坏

网友:
明基71G+的通病,电源板上部分的C5707,共2只,, .22的电容一只,FU9024一只,另外高压部分的几个变压器一定要补焊。

网友:
我说的电源板上部分的意思是,,高压板一共有2路,是靠近电源板边缘的那一路。

网友:
在断开高压部分的时候,你测量一下驱动板的供电,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如果没有,那看看指示灯还闪不闪?如果闪,则驱动板故障,如果不闪,则高压部分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