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LTM190M2-L01

楼主(2008-11-08):
故障是刚开机发白   然后慢慢的显示图像   图像看的也不是很清楚     请问这款屏能修好不

网友:
这个屏应该算是通病了,换通用板故障也一样,像是图像色不正的是,而且图像特缓慢,你换屏显IC根,负压产生9什么那个片子试试吧不行应该是屏阵列IC坏

网友:
屏是LTM190M2-L01的,响应速度慢。
我知道这个问题,昨天有个客户拿了台机来,检测是花屏,屏电路一个升压IC发烫,用通用板点点了一会儿发现第一个TAB冒火,把TAB烧了一条线,然后断电再通电,竟然可以显示正常了,升压IC也不烫了。动了动烧坏的地方,就花了,再开机就发现响应速度慢。我想换第一个TAB应该就好了。因为它控制了横向的驱动,,HS ,VS没有同步才会响应速度慢。不信的话你们就去试试。

网友:
这个屏一般不好修 的 有时 换了全部的IC还不好

网友:
屏是LTM190M2-L01的,响应速度慢。

那你那台机器修好了不     那个IC是不是5420CRZ   现在我手上没的那个IC   那位大哥知道这个问题的多指点下

网友:
不是IC的问题了,...

网友:
我遇到过。确定不是这个IC的问题。
没修好返厂了。

网友:
先检查升压IC及相关电路,不行换所有电容
这样一般会好。

网友:
找到个一样的板  里面的IC跟周边的东西全部换完了还是不行现在就没办法了

网友(2009-01-15):
急等待解决!!!!!!!   我现在也有个这样的屏也是这样的问题 希望大家解决

网友(2010-01-18):
我这里也有一台新月的19液晶也是这样的     请会修的高手帮忙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