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原装板经常不能开机

楼主(2008-11-08):
一板INTEL的原装478针主板,很奇怪的软故障,经常上电开不机,但有时又能开机,开机之后使用完全正常。开不了机的时候,无论怎么弄也不行,强行加电有时也启动不了。测量各路电压全正常,目测无电容鼓包等明显的问题,也没有发烫元件,开机针也有电压,刚刚把板拆了,弄了半天,东量量西测测,没发现问题,忽然又能开机了,再装回机箱又开不了机,头疼了,期待高手帮助答疑。

网友:
查一下晶振是否正常起振还有CPU座子是否虚焊

网友:
装回机箱再弄几下又可以开机,关机之后又不能开机,哈哈,这样没头绪,乱猜乱换,可能把全板的元件换一遍也未必能解决问题,期待碰过这类问题的朋友,给个确定说法,给个方向,总不能这儿不行,换一通元件,还不行,再拆再换,我会晕倒的。

网友:
换一个电源试试。偶曾经试过2台机子是这样的问题,换下来的电源在其他机子仍然可以使用,不知阁下的有没有效。

网友:
同意上述观点,电源使用久出现供电不稳的现象。还有可能开关按键问题~~哪里虚焊之类的~~~~

网友:
楼主是不是是说开机上电了,但不能正常启动,我以前碰到过这个故障,开机上电就是不能正常启动,最后查到问题是CPU风扇太紧了,导致板子变了形,,把风扇松了一点就正常了

网友:
我自己用来维修试机的电源是正品长城电源,没用他的电源也不行,装回机箱当然是用他自己的电源,也不行,应该不是电源问题。现在我想最有可能的是主板上有某个元件不良但可以用,不稳定,只是没办法查出来,我又没耐心到处去换元件,而且成本太高也太费时间。

网友:
BIOS刷一下看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