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主板问题。。。

楼主(2008-11-08):
通电后  转一下就停 不插CPU 12V插头 正常转 不停。。。 估计是12V有短路  拆下MOS管 挨个量感觉没什么问题 采用的06N03LA 和 09N03LA管 全部MOS管拆下之后 插12V插头 可以正常触发 不掉电了。。。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望各路神仙指明方向 该咋查

网友:
CPU供电短路,是昂达什么型号的呀

网友:
昂达NF4S主板 拆下所有MOS管 可以正常转 按上又不行了 测MOS管是好的啊

网友:
把管拿拿来下来,打下U的供电阴值,看看正常不,如知路应该是桥问题

网友:
将所有MOS管换掉,再把电源管理芯片和驱动芯片换掉。

网友:
只剩ISL6566没换了。。。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换一下,如果不行,很可能是北桥了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坏掉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