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机器开机不显维修!

楼主(2008-11-08):
故障现象:福中福机器开机不显!
故障分析:硬启动完成,软启动不过,重点检查BIOS,各总线。
维修过程:机器跑D1D3代码,于是将内存拔下,还是跑D1D3代码,看BIOS的CE波形跳2下,A10波形也是跳两下,CE的波形没有A10的清晰,怀疑内存不过,看有一个内存槽已经被人弄的XBL,于是干脆用风枪将该内存槽干掉,然后将其焊盘清洗干净,重新插内存试机,现在代码开始跑ECED,代码没走完,此时PCI波形跳三下,由于有些机器是需要接上LCD才能够跑完代码的,于是准备接屏一试,找板上的屏线接口,没有?原来跑到屏线上去了,拆机的同事可能用力大了点,将其拔了起来,同时也说明杂牌就是杂牌,和品牌的质量没得比,于是准备将其接口焊回到板上去,仔细看该接口已经掉了3个PIN,其中有一PIN是信号PIN,从料板上找到一个接口拆下来再装上去,然后再接屏试机,不亮,看来还是有问题,该机器采用的AMI的BIOS,在网上查该代码,该代码BIOS坏的较多,手上正好有一相同的板,于是将该BIOS替换,代码跑了很长,最后跑到FF85停住,此时PCI波形跳了5下,于是打算接屏一试,亮了,屏幕显示的长城的LOG,于是再将该BIOS程序用编程器读出,烧写在原机器的BIOS上,烧写成功,但效验时出错,但还是报着试试看的态度插上去,按开关,长城的LOG也显示在屏幕上。以前没见过BIOS坏引起不开机的,现在终于见识了,呵呵,看来国产机,杂牌机还是得多关注下BIOS的问题。

网友:
一般好象都是ECS代工的。。。

网友:
早年见到过HY 现代的笔记本的 还以为看错LOGO了

还有福中福的本 我狂晕。

网友:
国产的本本bios坏的是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