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更换内存芯片后还需要怎样处理?

楼主(2008-11-08):
有两条KM的内存,一条是512M的金手指坏了,第二条是有芯片坏了吧(插上去就报警),两条内存基板一样,外观也一样,256M的是单面,512M的是双面。内存颗粒上的字码完全一样。现在我想把512M的芯片全部换过来256M的板上,下掉原来256条上的所有芯片,芯片换完后还需要怎办?

上图片。(上是512,下是256)

网友:
可以把SPD芯片也换一下。

网友:
中间红色的那个是什么芯片? 要不要换过来?

网友:
红色的是防伪芯片,,不用换,把芯片拆过来后把SPD也换了,不然只认到256M。。

网友:
谢谢LS朋友。我明白了,因这两天没时间。所以未有下手。等我换过后给回复。

网友:
经实验证明, 加了内存芯片后再换上PSD还是不行的.不知还需要怎样处理?

网友:
呵呵,那是你的芯片有没焊好,或者是你换上去的芯片有坏的,看看芯片脚短路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