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0 不开机(max1845无输出)

楼主(2008-11-08):
各位大侠,我遇到一台IBM R50不开机,查cpu内核无电压。max1845电源16v。控制脚3.3v和5v正常,换过1845无效,测基准脚2.0v正常。储能电感 L8.  L11均无输出 。对地阻值一个90几欧姆  ,一个无穷大,cpu微热,维修至此无思路请求网上高手和维修同行给小弟指点。小弟先谢各位啦

网友:
一个无穷大,不正常,可能开路,从而保护无输出,有没有示波器,量一下瞬间是否有输出,从而判断是否芯片空载保护。量电感与芯片相连的那一侧

网友:
1845芯片有空载保护???
控制脚3.3v和5v正常???
1845电源芯片两路没输出,在电压和控制正常情况下查18/25脚电压看看..

网友:
1845的两个低端管驱动脉冲输出脚是5v,     9脚欠压保护输出5v,这是否说明电路处于保护状态。

网友:
无穷打阻值肯定不对,驱动脉冲输出脚是5v,该电压肯定是保护了
不过空载为什么会保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