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5主板478针,跑00-FF,然后乱跑。

楼主(2008-11-08):
拿来主板后,打了对地阻值,没有短路,上电,自动开机,暂不理,量CPU测试点,电压不正常,有的有电压,有的没有电压,南桥升温,这个故障很明显,换了AGP供电管后,测假负载测试点,正常,上CPU,开机,跑00-C1-??-??-FF,正常的跑码,不要高兴得太早,码开始乱跑了,最后跑00-FF,复位灯不停闪,断电。再上电,用手模了AGP供电管,又烫,哎,又换,上电又是乱跑,又换AGP管,换LM358,上电,这次晕车了,00-FF,一,二秒,三秒,关机。触发不了。必须断电后,融一下,再上电,就可以点亮一下,又关。已经烧掉我几个MOS管了。再烧,我顶不住了。

网友:
是不是换的管不行啊,换IO刷BIOS试一下

网友:
你说的是原装板吧

网友:
换了AGP供电管后量了电压吗,打阻值了吗?

网友:
测量AGP供电管输出端是否短路
一般屡烧供管,需要考虑是否输出部分有短路存在

网友:
换了IO,但现在的复位时有时没,有复位时跑C0,没时跑00复位灯常亮。上AGP假负载,测量供电,时正常,一时不正常。再换一个看看。

网友:
最后换了一个LM324也没用,用手压南桥也没用,再换IO,晕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供电管有3.3V输出,没有短路现象,就那个复位跑来跑去的,哈哈搞到头晕晕的。明天再搞吧。。。

网友:
首地址正确吗?刷BIOS换I/O最后换桥

网友:
南桥坏了,搞死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