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主板N61G关机后电源不停止供电的问题

楼主(2008-11-08):
一块昂达主板N61G,可正常关机,但电源不停止供电,南桥边的一个103电阻,一端接3.3VSB,一端接Q8的C极,Q8的B极与Q7的C极相连,无意中用表针点Q8的C极可停止供电,于是更换Q8/Q7/103以及相关电阻电容,故障依旧,更换IO83627EHG也是一样,更换了14脚相连的电容也不行,不知各位版主和高手有没有遇到过,来指导一下,我认为是南桥的触发器坏了,断电后不会自动开机,开了就断不了电

网友:
加焊下想入桥试试,不行换个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