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45utra--c(MS--6566)的故障

楼主(2008-11-08):
V星845utra--c(MS--6566)不开机,查I/o67脚没高电平跑电路发现一小场管损坏,换后跑00码,刷BIOS能开机但进入CMOS后发现里面项目不能设置,重新刷其他版本故障依旧,请教如何解决?
刷BIOS

网友:
KB是否有问题一,COMS电路有故障

网友:
估计LZ刷的BIOS版本不对
看看飞翔老大的个性签名就知道怎么识别MSI板的BIOS版本

网友:
我将1.0到1.4版本全刷了还是不行,真搞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