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希捷的问题。

楼主(2008-11-08):
1、用D版春华备份固件时,各型号硬盘ATA、CERT、VENDDR和ASTP分别应该取多少个扇区啊?春华说明书上只说了建议ATA取128,CERT取600。
2、春华是不是就是把指令和U6DLE做成了菜单形式而已啊?它的那个S.EXE是不是就是U6DLE啊?如果是的话是买了批量的版权还是也是D版?
3、我试着完整跑了几个ST的盘的SF(都是从最初,如K7的2和U6的4开始完整跑到50或4F的),有U6、K4、5、7等,除两个原本就没坏道的外,在再次全盘擦除和扫描时还是能找到大量坏道,难道SF时都不加坏道,还必须来次N3,,22之类的扫一次?U6的因为大多不认盘,我后面都做过N30,但看它30后面还走了有好几步,是否要改用T30什么的,是不是重建P表会清G或P表?
4、ST的G表是不是和P表一起相当于MT等的P表,而REMAP表才相当于MT等的G表?好象有的系列清SMART后用VCR看SMART报告里的重定向扇区就没了,有的系列则还在。

网友:
用春华写了个CERT,花了5个多小时,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