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电源风扇转一下就停止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8-11-08):
开机电源风扇转一下就停止是什么问题!

网友:
一般是有短路现象,电源保护了。

网友:
先试电源,短接14脚和地,再试主板、显卡、硬盘。前几天有块IBM硬盘接电1分钟电源就停,不接主板,电源只接个硬盘也是如此,单接硬盘电路板没事(电路板和硬盘分离)。短接所有电容,通电用手试电路板所有元件,到335时掉电,加焊后暂时正常。

网友:
短接所有电容,通电用手试电路板所有元件,到335时掉电,加焊后暂时正常。

楼上的这是什么维修方法,把电容短路了能开机吗?

网友:
不明白 电容短路应该不开机吧

网友:
保护了,查过流过压或者反馈。

网友:
有的时候这种现象是因为电源故障引起的,今天早上刚遇到,换电源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