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色12V供电对地短路阻止为0

楼主(2008-11-08):
我就换了几个电源管理芯片,触发后,北桥高热,2分钟突然断电,黄色12V供电对地短路阻止为0,该查什么啊?

网友:
拆下管,主从电源IC,如果还对地就割VCORE到NB的供电线,看是那边短路

网友:
多半NB挂了

网友:
部分杂牌板北桥供电由CPU供电提供,12V电压穿入北桥。

网友:
COM芯片换下,不行的话就是CPU主供电的上管击穿了,要是还不好就是CPU主供电电路中的小电阻坏了

网友:
有三种可能,第一:nb短路
                     第二:cpu主供电的场管短路
                     第三:电源芯片短路
这样子不能再触发了,就是nb没坏,也会被烧坏的,先把主供电几个场管测一下有没有短路,没有再查电源芯片,还有n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