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12F-A(GXS)可以用8712F-A(IXS)代换吗

楼主(2008-11-08):
遇到845E主板所有测试点都正常,手头没有编程器不能刷BIOS,想先换IO试试,请前辈们看看这两个IO能代换吗。谢谢~
刷BIOS

网友:
不可以 带G的与其它型号通用性比较小 最好找一样的来替换 。 8712F-A(GXS)也不难找到的 很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