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3820

楼主(2008-11-08):
手里有台3820,开电源以后缺纸灯和电源灯常亮,请问是什么问题?
另外3820 如何拆开外壳,谢谢请大家指教
电源

网友:
开外壳不难只要你胆大心细,要注意就是,先要把锣丝钉,先取下来后还有几个卡扣,要细心用蛮力是没有用的只会把机子壳用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