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成845GL 主板的怪故障

楼主(2008-11-08):
一客户送来一块众成845GL主板,型号为845GLCB ,故障为一加电风扇转一下就停,要让谁一看就得说是CPU供电短路,可是怪呀,ATX的各个对地数值没有短路的,CPU供电管没有击穿的,强加点可以转,摸主板没有剧烈发烫的原件,I/O换了N个了也不行,郁闷。。。。。。。。。。。。。。。

网友:
主板所有的测试点都测试过了,有没有试下擦BIOS

网友:
各个测试点都正常的,这个故障难道与BIOS有关吗?不解。。。。。。。

网友:
内存周边有问题也会这样

网友:
哥们。装上内存,显卡试一下。

网友:
845主板

楼上的      你检查一下主板的USP接口有无短路哦!!!

网友:
检查过了,内存的供电,系统总线,时钟的电压都正常的,USB没有短路。

网友:
你先修好不通电故障吧,看看开机电路吧。

网友:
如果确认不是短路引起的保护性断电
就把检查重点放在开机电路部分吧
在没有其他更好的思路情况下,可以考虑先换一下IO

网友:
这个不一定是短路造成。。。。。。。。。 有可能是主板某些保护电路动作了  比如说是过热 或者过流

网友:
所有的原件都换了一个遍了,还是不行,决定放弃了

网友:
不插12V试过没,单插电源上电看会不会掉电,然后再一一上着试,总会试出问题来的

网友:
不接12V也是一样的故障,晕呀

网友:
intel我就见过好多这样的故障``
改换的都换了,改拆的也拆了,
就是没修好!

网友:
看看CMOS跳线错了吗,跳线也有可能。

网友:
看一下cpu底座有没有虚焊

网友:
换北桥吧,北桥内部短路就这样,我遇到过几个

网友:
CMOS跳线处电压正常吗?

网友:
风扇不转以后,量一下绿线电压是否为0V,如是0V就是短路保护了,如不是0V,那说明是自动关机,此时再查开机电路。

网友:
我有一块845E的杂牌板也是这样的,通电开机转一下就不动了。检查无器件也是看不出问题,但是从CMOS旁短路一下两个电阻,风扇就天始呼呼的转。诊断卡不跑代码。
俺是菜鸟,没办法了

网友:
CMOS跳线处没有电压

网友:
检查一下触发电路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以解决,谢谢大家的指点,CMOS处没有电原来是电池座虚焊,加焊后现在可以正常的开机了。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一例,开机一瞬间断电,按常理,CPU供电部分短路造成,拆下机,想也没想就把CPU供电场管拆了,测量各个场管也正常,重新焊上去后正常了,这种问题说不来,遇到过好几次这种故障了,有时是拆下机再装上去就正常了,解释不清,

网友:
有些板通电就会电转一下,类似与保护的样子,以前修过一个GA的板,型号没记,也是通电闪一下,后面弄了半天就是找个板不触发,还检查了半天哪里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