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买PC3000修硬盘有没有实际作用

楼主(2008-11-08):
请教买PC3000修硬盘有没有实际作用

PCI PC3000 现在要价1000元,一个全新硬盘现在200多元,二手硬盘几十到100元不等,是否应该买PCIPC3000来维修硬盘呢,最近这个问题不断困惑者我,百思不得其解,不知该不该出手买一套上千元的PCI PC3000,买了怕血本无归,几时才能赚回本钱,不买又觉得技术学不到,两难之中,请教各位前辈,现在的硬盘维修市场到底是个什么现壮呢?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难呵呵。。。我个人主要是看两点,一是看自已舍不舍得用1000元来开头,二是用了PC3000以后能不能快速找回自已的本钱(我论坛买的PC3000,花了几个月来研究。。在半年不到的时间里收回来成本),所以主要的还是要看自已有没有信心来学修硬盘。。。。。和舍不舍得花这个钱来学修硬盘,在硬盘维修方面现在基本是很难可以找到钱啦,现在赚钱一点的主要还是在硬盘数据恢复方面,但总的来说会修硬盘到时对恢复数据方面还是有帮助的。。个人观点呵呵。。

网友:
要想修盘
最好还是买一套
修盘量大的话,收回成本还是比较快的

网友:
多谢楼上两位指点,本人地处小城市,修盘量应该有,但是不大,对PC3000还是持观望态度,过阵子店开起来,如果需要再买吧。

网友:
1000元买一套软件一般人都能消费得起的,但是接下来的大量时间学习和攻关不一定一般人能忍受的了.

网友:
如果单单修硬盘的花我建议楼主不要买了就如你字节所说的现在硬盘也这么便宜,如果是搞数据恢复的话那就不一样了

网友:
店大接的活多买工具收回本钱快,店小还是开段时间看情况,如果修硬盘的活多,就买,否则不买。

网友:
盘活多又怎样~~你买来~拿别人来修的盘~~学吗~~你以为吃饭那容易啊~~~那才是得不偿失~~

网友:
pc3000是个 工具,你有了工具还要怎么使用发挥他最大的作用,才可以,自己还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研究怎么使用。
我也刚买了一个,还没到手呢,正在论坛里努力学习

网友:
應該說pc3000主要是那來取出故障硬盤的資料才是真正的目的
修盤那就不必了!

网友:
就是学太难了,我也研究很久了,若有个几百的2手PC3000,买来试试还行,主要还是利润薄,我修硬盘一般换件,再不就换板,只要里面响或有坏道就不弄了

网友:
我觉得还是修复数据比修硬盘来钱快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