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硬盘工厂自效准程序

楼主(2008-11-08):
希捷硬盘工厂自效准程序

网友:
一个西数40BB硬盘,MHDD全部PASS,装系统也可以装进去,就是进系统界面时报硬盘HARD ERROR蓝屏,确定是硬盘的问题,请教谁遇过这种情况?硬盘哪的问题??

网友:
有知道的吗?版主和超级版主们有知道的请告知好吗?还有各位老师们,比较急,短时间内没研究出来,所以只好问了,呵呵。。。

网友:
你先换个硬盘试试再说,硬盘的问题应该是很少见的

网友:
换个系统,可以低级的系统试试。

网友(2009-03-07):
回复 网友A:

有可能是数据线的事情,换个数据线试试

网友(2009-04-07):
可能是数据线的事情

网友(2009-07-09):
怎么我看不到的啊。

网友(2009-11-12):
正好有一个坏的硬盘,下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