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软件]
分区恢复

楼主(2008-11-08):
分区恢复软件

&&&&&&&&&&&&&&&&&&&&&&&&&&&&&&&&&&&&&&&&&&&&&&&&&&&
@           欢迎使用 吕达嵘 的汉化软件             @
@             不足之处请多多指教 :-)               @
###################################################

           ★ Partition Table Doctor 3.0

Partition Table Doctor这件恢复工具自动地检查你的硬盘分
区表,修理分区表错误。允许你设置分区表的每个参数。也让
你查看在活动中的分区,隐藏分区,扫描分区,重建 MBR
(Master Boot Record),设置硬盘的口令, 编辑磁簇,复
制磁簇,和在分割填充磁簇。

汉化方法:

1、此为汉化完全版,安装后即可使用。无需注册。
2、因我水平问题,部分字体无法修改,请谅解。

会员5486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此分区恢复软件可针对:用ghost误操作刷了0道分区表,数据仍存在原来c:/d:/e:盘的e:盘中。此软件是否支持连接通过USB的盘回复数据。大致的操作,等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