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PS15L25G坏,请问可以用什么代啊?

楼主(2008-11-08):
一杂牌主板,其供电由TL494 、场管 、STPS15L25G和一个看不清型号的芯片组成,现测STPS15L25G坏,请问可以用什么代啊?等待中。。。。。。
可能还有别的故障,望高手指点下。谢了!

网友:
最好原型号代换

网友:
你可以试着去百度搜下,应该会得到解决的,不过最好还是找一模一样的,以免会烧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