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驱动芯片代换

楼主(2008-11-08):
今天修一块希捷250G硬盘,电机驱动芯片SH69608坏,请问可用什么芯片代换,有知道的说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贴个图片上来,看图说话,
建议直接更换板子算了,那个芯片不好卖的。

网友:
直接换板似乎行不通啊,以前试过,型号完全相同硬盘也不能互换电路板

网友(2009-02-14):
这样的芯片该是没有代的,只能用同型号的,或者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