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B533-X跑c5或c6

楼主(2008-11-08):
华硕P4B533-X跑c5或c6,四位的诊断卡显示c7c6点复位排针后跑c7c5,反正就一直停在这c6 或 c7两个代码!

换过32。768晶振和两个协振电容,吹掉串口芯片,还是老样子。

上假负载打阻卡,内存16脚电压3.05v , 17、75、76、137、138为1.5~1.6跳变。

测量其他好的华硕主板发现好像上假负载时测到的电压都比较高出一点的。

不过本身航嘉500w服务器atx电源输出也有点高的,12v输出13零几伏,3.3v输出3.7左右!

网友:
刷BIOS吧.一般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用手压着桥看能过内存不

网友:
量测内存基本电压有没有达到2.5V以上,VTT电压有没有1.25V以上,还有再换过内存试下,不行试着把内存槽刮刮也有可能接触不良哦,DEBUG卡跑C5 C6一般都是当内存可以试着多查下内存的供电应该就可以解决的

网友:
刷BIOS,,查内存电压,查内存槽

网友(2010-04-15):
这个一般有的是键盘口 没有跳线挑上就好 但是该板子没有
还有就是 io  和BIOS

网友:
查内存到北桥的排阻,看有没有问题,键盘口没跳线也会,不过是INTEL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