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s5 几何失真

楼主(2008-11-09):
接修的107s5 连锁故障 坏了高压包 枕较二极管 cs电容 换了后 机器正常 但出现几何失真 枕型桶形总调不到正常状态 上面调好了 下面又失真 左边好了 右边又失真 离正常状态都偏差那么一点 不同刷新率下 出现的失真也有较大差异
这样的情况应该怎样检修?  107s5工厂模式是怎么进入的?
跟换高压包应该没关系 因为有两台 都换了同型号的包 一台正常

网友:
查一下包周边的反馈。。修好一台。因为行场IC的高压补偿脚有到包之间的线路有问题造成的。

网友:
顶楼上的 您修的也是飞利浦吗  能说具体点吗 高压补偿脚是哪脚 线路有问题 是线路断了?